匠人最近突然对触摸键感兴趣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17):
现在新兴的电容触摸键很不错的啊

不知道匠人说的是那种啊?

网友B:
研究过一段时间,不知道匠人老兄现在看的哪种

OMRON有电荷转移式的,Cypress的单片机也有集成这个组件的,这两个比较典型。

(LG巧克力手机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C:
TI还推出一个利用MSP430实现的DEMO呢……

Lierda就有……

楼主:
匠人所说的是电容式触摸键

MSP430的方案匠人也了解过了。上次还拿到一块演示板。他们采用的办法是通过阻容充放电,计算频率。不过据Lierda的介绍,该方法要求单片机IO口在做输入口(高阻态)时的漏电流要很小。否则无法识别人体电容的变化。

据说还有一种方法是采用AD方法。思路是先把电容转化为电压。该方案具体电路还没有见识到。缺点是要占用CPU的AD口。

还用一种方法是用专用的检测芯片。那就贵了去了。

网友D:
现在有不少专用IC

很多公司在生产,如TTP222等,在电磁炉等家电中都有应用,能用在家电中,成本应该不高.

网友E:
有点明白了

楼主的意思是利用单片机现有的功能来做,尽量不加任何额外的东东

网友F:
用光敏、发射对管也是一种好方法。

网友G:
匠人:看看这个触摸按键电路

这个是用在电磁炉的触摸电路,简单.希望各位大侠分析拍砖.

网友H:
9L说的就怕脏,好象以前谁在这里打过广告--专用芯片,价格

楼主:
不是不想说清楚,而是对触摸键还在了解过程中

所以也只是请大家随便聊聊。

网友I:
我们做的其中一个产品就是超大型的触摸屏

用的是四线电阻式的原理
长度有1.5M*1.1M

网友G:
to 12楼

楼上的电路,生产是调整很麻烦。而且抗干扰能力也很差。经常会造成退货。

不知道你何出此言,我上面那个电路生产是免调整的.抗干扰应该还可以,用在电磁炉没有问题.本人从05年用到现在还没有接到过说有问题.
不过存在以下问题:有水(要求积水有一定的面积和厚度)可能会跳键,无反应.

楼上的的专用IC也不见得高明多少.当有水的时间也存在键反应迟钝.

楼主:
问一下eagle758

你的电路,有触发和无触发时,AD口电压分别多少?

网友J:
专用芯片应该也不是很贵

网友G:
re

一般没有按下是3.2V左右.按下要看你的玻璃厚度.一般都6MM玻璃应该有2.2V左右

网友A:
Cypres的少量按键IC准备在第四季度推出

俺个人观点:这东西用在高档的消费电子里比较好

要是没啥特别的  还是用一般按键的好了嘛

还有就是专用有他的优点吧,据说海尔跟Cypres研究一年才推出的电容式按键洗

衣机,没难度的话都做了呵呵

网友H:
实际我认为,高档的对价格就不敏感,低档就不用考虑太多

网友K:
对头,st的有!

网友E:
香水城也来啦:)

网友C:
ST的参考价格多少?

楼主:
多谢各位提供的资料

网友L:
to 16楼 的 eagle758

 我们研究触摸按键有三年多了。各种能用的传感器电路差不多都研究、比较过。你说的水淹问题,我们两年前就解决了。现在不少客户用我们的东西做浴室用的防水电视和浴缸控制器。基本上都是出口用的。
 还有抗电磁干扰,尤其是爱立信的手机以及对讲机的射频干扰。这个我们也解决了。
cypress也是今年年初才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设计的单芯片的触摸IC,今年就会上市。不仅体积功耗会优化很多,而且这颗IC是工规的。到时我们会和cypress、ST、QRT一起拓展这块市场。

网友L:
16楼的电路是测交流信号的衰减

16楼的电路是测交流信号的衰减,电磁炉上有人用过。

网友M:
电容式触摸传感器提升应用设计

    电容式传感器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电场传感器、基于弛张振荡器的传感器以及电荷转移(QT)器件。
    电场传感器通常会产生数百kHz的正弦波,然后将这个信号加在电容一个极板的导电盘上,并检测另外一个导电盘上的信号电平。当用户的手机或另外的导体对象接触到两个盘的时候,接收器上的信号电平将改变。通过解调和滤波极板上的信号,可能获得一个直流电压,这个电压随电容的改变而变化;将这个电压施加在阈值检测器上,即可以产生触摸/无触摸的信号。
    弛张振荡器使用了一个电极盘,其上的电极电容构成了锯齿波振荡器中的可变定时单元。通过将恒定电流馈入到电极线,电极上的电压随时间线性增加。该电压提供给比较器一个输入,而比较器的输出连接到一个与电极电容并行连接的接地开关上。当电极电容充电到一个预先确定的阈值电压时,比较器改变状态,实现开关动作—对定时电容放电,打开开关,这个动作将周期性的重复下去。其结果是,比较器的输出是脉冲串,其频率取决于总的定时电容的值。传感器根据不同的频率改变来报告触摸/无触摸状态.
    QT器件利用了一种称为电荷保持的物理原理。举例来说,开关在一个短时间内施加一个电压到感应电极上对其充电,之后开关断开,第二个开关再将电极上的电荷释放到更大的一个采样电容中。人手指的触摸增大了电极的电容,导致传输到采样电容上的电荷增加,采样电容因此改变,据此就能得出检测结果。
    QT器件在突发模式采样之后即进行数字信号处理,这种方法能提供比竞争方案更高的动态范围和更低的功耗,而自动校准例程可以补偿因为环境条件改变带来的漂移。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足够灵敏,在电流透过厚的面板时不需要一个参考地连接,因此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
   QT芯片出现在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应用中,如微波炉和炉灶面控制。它在这些应用中必须承受很高的湿度、污染挑战。而便携式电子产品也经常面对这种情况,它们所处的环境经常变化,因此QT传感器也非常适合这种应用。QT传感器在干扰下的高电阻对于移动设备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附近经常有很强的辐射源,如:PC、手机等。因为这个原因,QT芯片越来越多地在便携式设备中出现。很多领先的亚洲OEM厂商都采用了这种技术,包括DEC、JW Digital、松下和Microstar
    Quantum(量研公司www.qprox.com)的QT芯片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我司是最早在市场上推广电容式触摸传感器的应用,在QT的应用上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盛科电子
   QQ:254522323
   0755-83667578
   steven_meng@shk.com.cn

网友M:
HOLTEK(合泰)推出触摸键的one chip MCU

  为扩大感测型MCU的应用层面,HOLTEK的C/R-F微控制器家族推出HT45R34/36/38。C/R-F功能的实现是透过内建在MCU内部的振荡器电路与定时器来完成。当改变振荡器外部的等效电阻或是等效电容时,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就会改变,进而改变定时器的值;再配合信道译码器做多信道的扫瞄,以此HT45R34就可侦测到那个通道的状态被改变了。ROM可达4k4、I/O最多为29个,提供了16个信道的C/R-F功能.本产品可应用于保全方面,例如:门窗侦测、入侵侦测等等;亦可应用于键盘侦测方面,例如:果汁机、排油烟机等等的产品。如果需要驱动数字组件,例如:LED、LED点矩阵、7段显示器、键盘等等的组件,可使用此I/O端口来完成驱动。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mcu_29.htm
  我司有DEMO可供演示,触摸键关键是学习环境的变化,如当有水泼在按键上时,不会引发误动作.以及各个按键的灵敏度可以单独调节,互锁等功能.我司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可以解决相关问题.
   盛科电子
   QQ:254522323
   0755-83667578
   steven_meng@shk.com.cn

网友N:
本人也用专用芯片做过

不过好像没有没有按的感觉,
稳定性也不是很好;
我还是喜欢原来的那种

网友O:
TO: eagle758

TO: eagle758
一般没有按下是3.2V左右.按下要看你的玻璃厚度.一般都6MM玻璃应该有2.2V左右
-------------------------------------------------------------------
我也用过你这个电路,但是差值没你说的这么大? 驱动的PWM是多少V的?
我们的是用的5V升压得到的大约8.8V 500K PWM, 不按键时大约2.7V左右,隔了5MM玻璃只有2.0V左右 更惨的只有2.2,2.3V

网友G:
re

lsqdesign:
   你好.对于你所说的产品觉得技术很好,只苦于没有过见样品,不知道能否联系见识下.

dicat:
   12V的500KHZ的PWM,这个电路排版很大关系.排版不好,每个键的AD值都会不同,而且相差很大.

网友E:
专业人士纷纷出笼:)

好啊好啊!!!

楼主:
最近尝试了一下,用普通IO口检测触摸键

用IO口对电容充电,然后将IO口设置为高阻态,让电容通过一个10M电阻放电,测量其放电时间,并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软件中有作一些滤波处理。

目前做了4个按键,可以识别。如果需要,按键也可以扩充(需要IO口)。

但是感觉还不太稳定。

DEMO图片如下:

网友L:
楼上的方法测量速度和稳定性成问题

 楼上的方法测量速度和稳定性成问题。触摸感应按键突出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误动作和
提高灵敏度和按键的反应速度。触摸按键的稳定性要求能在工业环境下长期稳定工作,这点可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强电源和强无线干扰的下按键要能反应可靠灵敏又不能出现误动。这可不是俩三天能搞定的。

楼主:
的确如此

网友E:
还是我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