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用的AES加解密算法!

楼主(2007-07-17):
    这是一个适用于C51单片机的AES加解密算法,用C语言编写,Keil C uV3编译通过。是我根据网上多见的C++的AES算法改写而成。128bit加解密。
    因为我的项目中要用到AES加解密,网上虽有许多AES的C++或DELPHI的源代码,也有一些C语言的源代码,但都不适用于C51单片机使用(主要是因为都使用了查表法对运算速度进行优化,但因为占用太多内存和代码空间,不能用于C51单片机)。因此本人对这些算法进行了改写,适用于C51单片机,用Keil c编译后,约占2K代码空间,和1K多的内存。一般带有1K字节内存的C51单片机完全可用。但因为没有使用查表法优法,所以运算速度不是特别快,不适用于要对大量数据加解密的场合。此算法在C51 F020单片机中实际使用,运行正常。此算法只提供了128bit的加密级别,因为要增加加密位数,要太多代码和内存,C51单片机基本无法使用,故没有提供。

点此下载

网友A:
不知道,解密照样读片子

楼主:
这个算法不是用来给程序加密的。

是用来给要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的。

网友B:
有共享精神,谢过了

网友C:
没有TEA算法来得实用。

基本不需要额外内存,加解代码也简单,不需要太多代码。速度也快。
强度也算是可以的。
#include "tea.h"

#define MX (z>>5^y<<2)+(y>>3^z<<4)^(sum^y)+(k[p&3^e]^z)
#define DELTA 0x9e3779b9
#define S_LOOPTIME   5
#define BLOCK_SIZE PAGE_SIZE
/*
*key  maybe 128bit =16 Bytes.
*buf  maybe BLOCK_SIZE
*/
void btea_encryp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key )
{
  unsigned char  n=BLOCK_SIZE/4;
  unsigned long *v=(unsigned long *)buf;
  unsigned long *k=(unsigned long *)key;
  unsigned long z = v[n - 1],y = v[0],sum = 0,e ;
  unsigned char p,q ;
  // Coding Part

  q = S_LOOPTIME + 52 / n ;
  while ( q-- > 0 )
  {
    sum += DELTA ;
    e = sum >> 2 & 3 ;
    for ( p = 0 ; p < n - 1 ; p++ )
      y = v[p + 1],
      z = v[p] += MX;
      y = v[0] ;
    z = v[n - 1] += MX;
  }
}

/*
*key  maybe 128bit =16Bytes.
*buf  maybe BLOCK_SIZE
inbuf == outbuf == buf
*/
void btea_decrpy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key )
{
  unsigned char n=BLOCK_SIZE/4;
  unsigned long *v=(unsigned long *)buf;
  unsigned long *k=(unsigned long *)key;
  unsigned long z = v[n - 1],y = v[0],sum = 0,e ;
  unsigned char  p,q ;

  //Decoding Part...
  q = S_LOOPTIME + 52 / n ;
  sum = q * DELTA ;
  while ( sum != 0 )
  {
    e = sum >> 2 & 3 ;
    for ( p = n - 1 ; p > 0 ; p-- )
      z = v[p - 1],
      y = v[p] -= MX;
      z = v[n - 1] ;
    y = v[0] -= MX;
            sum -= DELTA ;
  }
}
算法描述可在网上搜索。

网友D(2011-02-15):
我为什么下不了啊?

网友E(2014-06-10):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F(2019-05-05):
这个很不错  不知道用的如何?

网友G(2020-07-16):
一些片子支持ASE 硬件加密

网友H(2022-04-29):
水电费噶啥地方第三方阿斯顿发送到发水电费啥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