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断问题

楼主(2007-07-17):
我想问以下C51的中断函数的格式为:void 函数名称(void) interrupt 中断号码 using 缓存库.其中缓存库的数字是(0,1,2,或3)该数字在写中断程序的时候如何来选择写该数字,是任意选一个呢还是有要求的?

网友A:

关键字USING对函数目标代码的影响如下:
在函数的入口处将当前工作寄存器保护到堆栈中;
指定的工作寄存器内容不会改变;
函数退出之前将被保护的工作寄存器从堆栈中恢复.

网友B:
相同中断等级使用同一个USING

网友C:
2个级别~~~

网友D:
如果是新手建议还是不用的好

控制不好会出错,如果是对汇编很熟的话可以使用。用哪个数字没什么要求,是一样的,如果是0就不要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