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奇怪的问题,肯请老虾救命~~~

楼主(2007-07-18):
   最近改进一台老仪器,其原来的构架是8031 + 27c512 + 6264,由于系统不稳定,经常出现问题,所以现在我想用89c52替代8031,把程序收到片内,省去片外程序存储器,结果出了大问题~~~~~~

   原来/EA脚是接地的,使用外部ROM,现在我把程序烧到89C52中,/EA脚接高电平,程序可以跑起来,但是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开机显示比原来迟了,就是比原来少显示了一个界面,还有就是读写不到6264中的数据。

  不过我用一片52的空片子插上,再插上27c512,系统运行完好,被搞晕了---

  过程中还发现,对于52来说,资料上讲,/EA脚接地以后,程序应该是直接从片外执行的,但实际是先从片内执行,执行完了才转到片外,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恳请老虾指点!

网友A:
1)移植可能有问题;2)你怎么知道是先从片内执行的?

楼主:
谢谢conwh,8031到52程序不需要改动吧?

   因为我这样试了一下,就是我把89C52片子擦除后,放上去,然后再装上27C512,系统跟原来一样,运行的很顺畅,但是我把89C52写过程序以后,同样装上27C512,系统就运行的跟只装89C52时一个样子了~~~

以上都是在/EA脚接地条件下进行的。

   我只装上写过程序的89C52片子,去掉27C512,/EA脚就必须接高电平程序才运行,不过不太对,就出现了上面说的问题了,还请多多指导啊。

网友B:
你说的少一个画面估计是程序不够造成的

就是27C512内的程序大于8k,你写到52中的只有8k,当然出问题了

网友C:
如果上楼上说的问题可能程序不能顺利运行了

你可以看一下程序到底有多大。

网友D:
如果

如果用512,那一定是超过了8k的。

楼主:
程序大小刚好8k

由于此前的程序不是我编的,我直接拿过来用的,我就是提前看了大小,8007字节,52可以装下的,才决定用89c52来替换。

至于以前用27c512可能是因为价格上相差不大采用了容量大一点的ROM,以备升级用的吧。

不过现在项改进一下,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已经折腾几天了,没有太大的进展,就只差把原来的程序在重新搞一遍了,郁闷呢

顺便说一下,我已经验证了不是ROM容量的问题,因为我用20K的89C55WD也烧了片子,情况跟用52时一个样,继续郁闷,继续找~~~

网友E:
用片内程序存储器的时候,加密了吗

不要加密

网友F:
/EA是不是悬空了?

对于TTL电路来说,输入引脚悬空似乎就算接高电平了(这样做显然不好),但对于89C52的/EA引脚来说,这样做是不行的,必须确实接到VCC上才算接高电平.

楼主:
都快没招了

其实我都试过了,烧程序,如果加密的话,/EA悬空可以运行,如果不加密,/EA必须接vcc才可以运行,但两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对~~~

所有是程序的地方还可以,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显示一个什么指示,譬如字母或单词,但是对应的数据却没有,或者是随机数,因为原来用的是外部RAM,所以我判定是读写外部RAM不正确,也测过时序,的确不对,解决不了……

对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用仿真器跑这个程序,效果非常好,比原来用8031时要好得多,但就是不知道烧片子怎么就不行了 ??

网友G:
你始终有扩展6264,去掉256也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H:
会不会问题出在并行口。

选片内程序和片外程序对6264的操作有什么不同吗?
注意插上27c512和拔掉27c512对RD WD ALE管脚的影响。
如果你有源程序,可以插上仿真器跟踪一下。
试验1:观察程序延迟在什么地方。估计是6264读写数据出错。请证实。
试验2:注掉释读写6264的程序,在程序直接赋值,观察界面显示。
还有程序超过8K的可能
试验3:删减部分程序,看界面是否工作正常。

先做做实验,看结果再分析吧。
注意每个细节现象。

楼主:
谢谢救火车

  我觉得选片内程序和片外程序对6264的操作没有什么不同。

  我现在手里只有烧写文件,即.HEX文件,没有原始程序,不得已我把原来的程序返回编出来,然后用仿真器跟踪,单步跟踪也正确。

  所有口线的状态跟原来用8031时的状态都一样,并且拔掉6264,运行也很正常,所有数据的地方都显示为0,就是用52不一样了。

  还有程序8007B的,52可以装下,我也用20K容量89C55试了,没有改观。

网友H:
请有调试8031经验的老虾指点一下。

你说的"对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用仿真器跑这个程序,效果非常好"
根据这句话,你就要检查所有管口的上拉电阻。27C512可能会有一定的上拉或下拉作用。

检查一下P0口有无上拉电阻,RD、WR、ALE等信号。量一下电压的区别。试着加点上拉电阻。

再做一个试验:把89S52写上程序,把27C512擦除数据,插上27C512。执行89S52片内程序(EA==1)。看看现象。

我没用过这么古老的芯片。请有调试8031经验的老虾指点一下。

楼主:
再请大虾指点

   我刚开始就是发现用仿真器和烧片子管脚电平有些许的差别,所以我都把口线加了上拉电阻,口的电瓶状态没有差别,问题还是老样子,没有改变。

   不过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不错,先谢过了,我试试看。

网友F:
检查一下线路

检查一下线路:
1、地址(A0~A16)/数据(D0~D7)/控制总线(/RD,/WR,PSEN),是否确实为常规接法?早期产品有一些简单的加密措施。比如,可以用MOVC指令结合PSEN信号实现RAM的读(可以这样实现:27512只用前面的8K[A0~A12接上,/CE接A13],6264可以在剩余的56K地址空间里选A13为高的地址段)
2、检查一下原来的27512,看看除了开头的8K有内容而外,其余部分有没有内容(一般是常数数据)?LZ说到显示,会不会有字模数据或者位图数据在8K以外的地方放着?

网友I:
楼上言之有理

楼主:
谢谢,27c512也不是非常规接法,如图

楼主:
请大虾继续帮我看看,先谢了

网友H:
把实验做了,说说现象。

先把27C512读出来备份一下。注意看一下,8K以后有没有数据。
试验:
把89S52写上程序,把27C512擦除数据,插上27C512。执行89S52片内程序(EA==1)。
记录现象。
如果8K以后有数据。就只擦除8K之前的数据,保留8K后的数据。重复一下试验。
证实一下27C512对管口电平有无影响,8K以后数据有无影响。
把现象写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用51试下,就简单把EA拉高,512照常使用

网友J:
不需擦除27C512

想办法将27C512的A13脚接地(当然断开CPU的对应脚),在运行程序就知道和原来是不是一样,如果运行一样,那8K后无数据.

楼主: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27512的8K以后没有数据,我已经检查过了。救火车提的方法很好,不过现在我还没法试验,我的27C512是OTP写入的,没法擦除,我重新搞一块片子实验。

  还有,对不起各位大虾,我有很重要的一点没有说明。原来这个系统的27C512的/E脚以及6264的/CS1脚都是由一片GAL16V8输出信号控制的,我原来以为对程序从片外移到片内不会产生影响,可能是犯错误了。

  各位对GAL16V8在此的应用有什么看法?

楼主:
GAL16V8的接法如下

网友A:
GAL应该是个可编程器件,也就是有加密功效

网友D:
这样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建议还是多用一片512来得方便。否则就可能要找加密的地方并且修改程序,那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

网友A:
这样作到真正还原是很难的,你可以简单把EPROM里的内容读出

再把在系统的每个字节读出来,再相互比较,才能找出算法。

网友A:
也有的编程器能够读出GAL的运算逻辑

网友F:
512使用了不止8K吧?

从512的地址线接法上看,512使用了8K以上的容量(14根地址线与51连接了)

网友F:
呵呵,加密了啊!

虽然从物理上看,27512只用了前面的8K(或16K),但由于使用了GAL加密,逻辑上看,也许远远超过8K(或16K)的地址范围了,估计源代码是用汇编写的,一个ORG就可以把某段代码放到64K内任意的地方,再用GAL收拢到8K(或16K)的范围内。试着看看反汇编,留意:所有的LCALL 指令和LJMP指令!
留意:所有的LCALL 指令和LJMP指令!看看是不是对应的目标地址超出了8K(或16K)???
基本可以断定:有一个或多个目标地址超出了!!!

举例如下:
       ORG     0100H
       ... ...
       LCALL    SUB1;从下面的ORG 8800H可以看出,这等价于 LCALL 8800H
       ... ...
       ... ...

       ORG     8800H
SUB1:  ... ...
       ... ...
       RET
正常情况下,子程序SUB1定位在地址8800H处,但可以把SUB1的代码烧写在27512的非8800H地址开始的地方(比如0800H),通过GAL对地址的重新译码就可以从逻辑上正常地反问这些代码了(比如,把8800H 译码成0800H并拉低片选线)。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一些

原来的源代码就是用汇编写的,并且情况的确如太阳之母说的那样,仔细察看反汇编过来的程序,地址上有超过8k的情况。

我一直认为是硬件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就忽视了仔细分析程序,现在经过指点,才有些恍然大悟。

还想问大虾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要不我就要开始着手准备重新设计了,不过原来的问题不解决,心里不痛快啊。

楼主:
程序地址如下

应该是有超过8k地址的情况了。
.......
LJMP    00C6H
LJMP    1C75H
LJMP    753EH
........
LJMP    1DD3H
LJMP    9040H
NOP
MOVX    A,@DPTR
CJNE    A,20H,1E59H
RET
.......
MOV    A,#40H
CJNE    A,DPL,1EA1H
MOV    DPTR,#8800H
MOVX    A,@DPTR
MOV    SBUF,A
JNB    SCON.1,1EC1H
CLR    SCON.1
JNB    SCON.0,1EC6H
CLR    SCON.0
MOV    A,SBUF
INC    DPTR
MOV    A,#8EH
CJNE    A,DPH,1EBEH
MOV    A,#40H
CJNE    A,DPL,1EBEH
SETB    SCON.5
RET
........
LCALL    1382H
MOV    14H,#30H
MOV    DPTR,#9E70H
MOV    A,16H
SWAP    A
ADD    A,15H
MOVX    @DPTR,A
........

网友I:
楼主也是的,用16v8也不早告诉大家一下,

你应该弄个好编程器先把GAL16V8的逻辑读出来,然后重新分析组合汇编程序。改跳转地址什么的。要把它弄好写到内部eeprom中够你分析的了,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早说的

在此谢谢所有给我指点的各位,我准备把先把GAL16V8的逻辑读出来,仔细分析一下,还会继续向大家请教呢.

网友K:
LZ:别这么辛苦了,不如重新搞一个。

楼主:
已经在重新搞了,不过

原来的这个问题很奇巧,就想把它解决了.

现在我已经重新构思设计一个新的系统,不用原来的构架了.

楼主:
有一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既然GAL16V8把地址搞乱了,烧片子不行,为什么仿真器在同样的条件下就可以运行,并且很正常?

 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H:
我有个想法请大侠再指点

楼主在10楼说的:“对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用仿真器跑这个程序,效果非常好,比原来用8031时要好得多,但就是不知道烧片子怎么就不行了 ??”
请问用仿真器跑时,仿真芯片选的是8031还是8052?

我有个想法,能否借助仿真器,在ljmp lcall处点断点,单步执行到跳转后。再搜索跳转后地址的程序的16进制码,查找到真的正程序位置。我不敢砍确定,这个办法一定可行,请大侠再指点。

楼主:
我选的仿真芯片是P89C52X2

因为仿真器是功能还可以,可选的芯片很多,都是51和52的。

----------------------------------------------------------
仿真CPU:P89C52X2
  全面支持仿真P8xC52X2系列MCU,以及每机器周期6/12时钟,开启关闭ALE特性,双DPTR特性。支持仿真AT89C52, AT89S52, W78E52与P8xC52X2功能相同的部分。
----------------------------------------------------------
仿真模式0:标准8xC51系列单片机,完全仿真P0/P2口特性
    支持仿真标准80C51系列单片机80C51/52/54/58/516片内4K/8K/16K/32K
/64K ROM版本的单片机。
    与片内ROM对应的空间由仿真器内部存储器提供超出片内ROM空间,由
[设置菜单|设置仿真器|程序仿真存储器映像]选项对话框设置决定取自仿真器
内部存储器还是目标系统存储器空间。
----------------------------------------------------------

网友H:
看36楼 知道你重新做了。这样最彻底。

不过我还是想打听一下。
用仿真器跑的时候,跑的是片内程序还是片外程序。
用仿真器跑的时候27512插着没有?
有没有拔下27512的情况下用仿真器跑过?

楼主:
To救火车,谢谢一直的关心

  我用仿真器跑的是片内程序,是我选的。

  用仿真器跑的时候27512没有插着,已经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