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RL A,#80H到底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07-18):
最近在看一段反汇编出来的代码,发现其中经常出现XRL A,#80H这句代码,差不多每次两个寄存器的值相减之前都有这句,一直不知道是为什么,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谢谢~

eg:
         .......
         clr c
         MOV A,R5
         SUBB A,R7
         MOV A,R6
         XRL A,#80H
         MOV R0,A
         MOV A,R4
         XRL A,#80H
         SUBB A,R0
         JNC L1
         .........
L1:
         .......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呢?

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A:
请您翻书查查,谢谢!

   这样**也许会深一些,别人告诉你很快就会忘记的。

网友B:
最高位取反啊

这里是有符号数减法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 古道热肠、xwj 2位大虾的支持~~

网友C:
可能是

我想可能是:R6和R4两个是带符号的数想减,以此来达到是否有借位;
当R6为正,R4为负:则R6-R4>0;CY=0;
R6为正,R4为正:R6-R4未知,如果R6<R4,CY=1,R6>R4,CY=0;
同理类推;

网友D:
书上不是有吗?

网友E:
是呀

  3楼的说得好看书是最好的,自己看懂了下次就不会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