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入”与“递归”有什么异同?

楼主(2008-10-24):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的概念

网友B:
研究这个干什么?这是单片机编程不许用的方法。

网友:
确实是不同概念.递归是一种函数调用的方法.

他必须是重入的..

网友C:
在程序设计范畴中,没什么差异。因为两者所需条件是等价

网友D:
递归有相对明确的重入点

中断中调用被中断的函数即重入
单片机因为堆栈空间有限应该避免使用
clib中很多函数比如printf就是可重入的

网友E:
有同也有异

递归其实就是函数反复调用其自身,需要注意递归深度,否则堆栈就溢了
重入是某个函数在结束之前又被调用,需要注意其内部引用的变量是否允许重入.

楼主:
呵呵,搞清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