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一个自己用的HEX转BCD流程图

楼主(2008-10-24):
原理:
  假设需要转换的hex码为hex(0x456789123),对应转换后的单元为bcd;
  t,k 为固定常数;
转换部分:
  for(i = 0;;i++)
  {
   hex= hex/ t * k+ hex;
   bcd += (hex& 0xf) << 4*i ;   ->   取最低位
   hex >> 4;
   if(hex ==0)
      break;
   }
   bcd = 18630611235;

网友A:
晕,这是多少位的计算?

t、k分别为多少?

网友B:
hex声明成什么类型?这么老长?

long long ago型???

楼主:
):

只要编译器允许,uint64  uint32都可以转换的
t = 0x0a  k = 0x6
hex >> 4;
应该是改为
hex = hex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