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的AD是不是达不到它的标定值?

楼主(2007-07-18):
本人想用C8051F的12位AD,不知道它的稳定性和精度怎么样?能否达到12位?请各位用过的给讲讲,另哪款单片机自带的12位AD比较好用,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单片机集成的A/D一般性能都不如单独的A/D

如果想达到很好的效果还是外扩吧。不知楼主想要达到什么样的A/D性能?一般来讲再好的A/D都会有至少1-2LSB的跳码,所以在选用A/D时都要考虑进去,至于单片机所带的A/D会怎样要看它的datasheet了,如果想让它达到很好的效果就得在外围做很好的信号处理。个人建议用ADI公司的或是TI公司的片内带A/D的单片机来做可能效果会好些,如果只是一般的要求那就都一样了,不过要注意,有些单片机用了片内A/D后稳定性可能会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