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串口问题

楼主(2007-07-18):
KEIL C 在用软件调试串口过程中,能不能和外面的串口调试软件通用如:
....
uchar i,j;
j=0x30;
TI=0;
for(i=0;i<10;i++)
{
SBUF=j;
while(!TI);
TI=0;
j++;
}
在用软件调试中,在PC机上运行外面的串口调试软件能不能收到0--9的数值呢?我试了一试,没有成功,但KEIL C的输出口有显示0--9;是不是软件调试不能和外面的调试软件互通.

网友A:
那你得专门写一个了

否则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各干各的

楼主:
不懂

我说的是KEIL C软件调试,并且在同一台PC机上运行其他串口调试软件(如串口精灵)如可以,如何才能办到.上面的都没有说得很清楚,请加以详细说明.也可以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B:
好办!

KEIL软件中,将串口绑定到串口1,
调试助手打开串口2,用虚拟串口软件,将串口1,2连接,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我经常这么用1

楼主:
再请教

在KEIL C中什么地方设置串口绑定,请指教.我用的如下调试软件,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将2个串口相连呢?

楼主:
不知图片为什么没传起?

图片传送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虚拟串口软件是什么,是单独的一个软件吗?或是就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吗?望上面的朋友赐教.谢谢

楼主:
请教

如有了解者,请说得详细一些,谢谢

楼主:
再请教

请知情的高手讲得更具体更详细一些,我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C:
keil

里的绑定方法,在command输入 mode com1 9600,0,8,1
                            assign com1 <sin>sout

好像是这样的,查keil的帮助,里面有

虚拟串口软件VSPD XP 5 ,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