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那?

楼主(2007-07-18):
运行下面的程序,得到的结果却有错,为什么?
#include<at892051.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f;
unsigned char k,i;
unsigned char s[]="12.3";
unsigned char*pointer=s;
SCON=0X50;
TMOD=0X20;
TH0=(256-2*11.0592*1000/32/12/9.6);
TL0=(256-2*11.0592*1000/32/12/9.6);
TR1=1;
EA=1;
TI=1;

k=sizeof(pointer);
f=atoi(s);
i=(char)f;
printf("string %s,float=%d,sizeof=%d ",s,i,k);
}
结果为string 12.3,float=3075,k=0;只有string对,其他都错,并且i>256(char 变量<=256;望请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发言呢?

网友A:
是你自己的过

printf("string %s,float=%d,sizeof=%d ",s,i,k);
i,k都是unsinged char 类型,你应当这样输出:
printf("string %s,float=%bu,sizeof=%bu ",s,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