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单片机喂狗指令放在程序什么位置最好

楼主(2007-07-18):
AT89S51单片机喂狗指令放在主程序中,键盘设置超过喂狗时间,单片机将启动。喂狗指令放在定时中断子程序中,如果主程序跑飞定时中断正常,看门狗失去作用(喂狗正常) 不知喂狗指令放在程序什么位置最好

网友A:
计算时间,在可能超过时间部分,喂狗

网友B:
中断中不能喂狗

正如楼主所说,在中断中喂狗基本上是无效的。起不到作用。应该在主循环中喂狗。

网友C:
在主循环及有大循环或是状态等待时要喂

网友D:
别让hotpower看到,否则他又要气的肚子痛~~~~~~~~~`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中断中不能喂狗

正如楼主所说,在中断中喂狗基本上是无效的。起不到作用。应该在主循环中喂狗。

网友E:
谬误,在中断中喂狗要靠各个分段的状态置位,中断检测复

详细看HOT的“狗论”,但我认为还是分开喂狗好(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完)。但有一条就是千万不要说中断喂狗是错误的

网友F:
如果程序中的计算不是太多

就放在主循环里面吧,这样比较容易掌握

网友G:
有些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

网友H:
这个问题好像讨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