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单片机的数据采集

楼主(2007-07-18):
  有如下几个问题请求
   1.51单片机有那些型号以及其结构引脚图
   2.24位的A/D转换器有那些,其性能指标和引脚图
 如有提供相关资料的单片机爱好者,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楼主,想搞什么产品?

目前24位A/D一般能做到22位,很少能做到23位,而且用这么高精度的在国内民用范围内不是很多。

网友B:
24位AD

很厉害啊!
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放在一起就有一些幽默的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