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255A初始化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8-10-24):
小弟做一个8255接口,在仿真器中能正常使用,一旦下载到片子里就不行,
要是我把8255初始指令放到while(1)下让他不断的执行,这时A输出口(定义的)为低电平,好像初始化完成了。
不知8255的端口定义为输出口后就会自动为低电平。
难道我这是地址信号不正常吗。所以在多次执行中会成功一次???

网友A:
8255停产了

MCU上电到初始化8255,需要加极长的延时,1S以上,最好2S

网友B:
 MOV   A,#90H           ;设置I/O 8255
         MOV   DPTR,#P8255COM   ;输出8255控制口 I/O8255COM
         MOVX  @DPTR,A
         CLR A
         MOV DPTR,#P8255A
         MOVX @DPTR,A
         MOV DPTR,#P8255B
         MOVX @DPTR,A
         MOV DPTR,#P8255C
         MOVX @DPTR,A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216177982.pdf

网友C:
82C55啊

楼主:
确实是复位时间过长

经试验确实复位时间太长,datasheet里也不说明,害我想了好久,还好有大虾给指了条明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