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7-07-19):
我用普通的网线接三个18b20,一对接电源,一对接信号,另一对接地,另一对闲置,测试的距离只有20M左右,再长最远的一个就不能正常读取了。信号线和VCC之间加4.7K的上拉电阻。请问如果采用屏蔽线会不会好一点,我想做到80M左右就可以,还有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使用距离呢。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我们做过200米!

我们做过200米!

楼主:
还有大家的18B20是怎么安装的啊

我用再冷库中,用的是普通三极管封装的,具体用的时候怎么安装啊?

网友A:
上拉降小到510,PIO对地加220p电容!

楼主:
请问lion2002您是怎么做的

请问lion2002您是怎么做的,能透露一点么,谢谢了

楼主:
还有别的吗,比如电缆有特殊的要求么

楼主:
谢谢 lion2002 我弄好了,最长还没有试已经做成80m了

谢谢了

网友B:
lion2002确实很厉害

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C(2013-05-04):
lion2002说的很对,我照着试了一下,200米屏蔽双绞线读一个DS18B20没问题,多个的还没试,特意来感谢一下lion2002

网友D(2014-11-15):
你好,你在哪里买的线哦,295886938我的qq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ion2002说的很对,我照着试了一下,200米屏蔽双绞线读一个DS18B20没问题,多个的还没试,特意来感谢一下li ...

你好,你在哪里买的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