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使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10-25):
(无正文)

网友A:
哈哈~~~A人或AC人都不会遇到此怪异的问题~~~

网友B:
被优化了吧,反A看看...

网友C:
Keil很多管闲事的

十有**是被Keil"收藏"了

网友D:
呵呵,建议LZ选择优化级别0,免得KEil“多管闲事” :-)

楼主:
 这是keil 的截图,把什么程序放在灰色的位置都不执行。把优化改为0,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原程序中有一个set flag:clr flag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和它有关系?怎么清除呢?

网友C:
奇怪,

我还没试过汇编程序给Keil优化了的,怎么会这样的呢?

网友E:
#60=#3CH!

说的不对,请参考。

CJNE A,#60,RR4

A里是BCD码0~9,永远不能和#0CH比较。应该是#60H?

网友C:
厉害,这也给Keil检测到了,看来Keil的多管闲事确实名不虚传!

网友F:
应该如9楼所说,BCD码60就是0x60了……

网友G:
学习了

学习了,楼主不是被优化了,而是无法继续执行下去成死循环了

网友E:
LZ也不说一下究竟问题在哪?

CJNE A,#60,RR4

虽然再也无法进一步看到机器内部如何处理#60的,但是可以肯定:机器内部只能处理二进制数,所以: CJNE A,#60,RR4 在机器内部是一定转换为:

CJNE A,#3CH,RR4 处理的。任何汇编语言都是这样。

不知LZ修改后是否正常了?

网友H:
重新建个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