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能帮我猜一下这个16脚的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7-07-19):
我在一个线路板上看到这么一块芯片(已打磨),我把图画下来了,那位能帮我猜一下这个16脚的ic是什么型号,调节电位器,可以改变7脚输出方波的频率,我同时测了一下,9脚16分频后为7脚方波信号,5、4、6、14脚分别为7脚方波的2、4、8、16分频。

楼主:
传了一下,线路图没有出现,补上线路图如下

网友A:
.

一个分频IC,这个IC大约有30年历史了

网友B:
re

没猜错的话,CD4060

楼主:
谢谢fsaok,chenlung,gyt的解答。

cd4060的资料我去下载看了,确实可以对上号的,各位真是高手啊,谢谢。但还有一问题,我在用示波器看的时候,15,1,2,3脚并没有方波输出,是否由于13和12脚并接,并通过电阻接vcc的缘故呢

网友B:
re

13脚是Q9,12脚是RESET。也就是说,分频到Q9时,就复位,后面的就不出波形。如果是15脚Q10接12脚,15脚以后的都没波形。如果Q4接12脚,那7脚以后的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