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与CPU串口通讯且含锂电的时钟芯片?

楼主(2007-07-19):
DS12887有锂电,但它与CPU是并口通讯,请问各位大侠有有CPU串口通讯且含锂电的时钟芯片吗?

网友A:
深圳兴威帆有

网友B:
点滴式充电计时芯片 DS1302是串口的

    点滴式充电计时芯片 DS1302是串口的,不过没有锂电,但它可接两个电源,一个是工作电源,另一个是备用电源(可不接),你如果用的话外面接个锂电应该方便的吧!

网友C:
方案2

   寻一块自带电源的MCU(可无Uart口);利用软件及几条Pin脚,模拟Uart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