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能不能实现对两个CH375的控制??急急急

楼主(2008-10-25):
    如题。
在线等答案。

网友A:
当然可以

物理总线上区分即可

网友B:
N个都可以啊,地址分开就是了。

楼主:
哦。谢谢啦!

  那我可不可以用串口控制1片CH375,用并口控制令一片CH375,从而令在两个在375上的usb设备交换数据呢?

网友B: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