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1控制的场效应管电路

楼主(2008-10-26):
(无正文)

网友A:
GS电容的存在

网友B:
Q1的控制栅电压太低引起

cpu是3v供电,i/o口电压已经低于3v了,再经R1,R2分压,控制栅电压就低于1.5v了.
很多场效应管的控制栅电压低于1.5v就打不开了,手摸一下,感应电帮助Q1导通了
你把R1换成4.7k试一下
一般可不用接R2.

楼主:
今天弄了下

今天把R1、R2都换成了150K,问题解决了,上电灯就亮了。怎么回事?

网友C:
P2.7 的上拉相当 50K, 分压得 1V,

改为 150K 后, 分压得 1.3 v,
建议 r1= 0k, r2=150k

网友D:
R1、R2是多余的

楼主:
内部上拉较大的原因。

图上的灯不是用做指示灯什么的,只是个示意图,它需要一点电流的恒流驱动,而外部供给的5V电源有+/-0.5的误差。不只有什么更简单稳定的方法?

网友A:
朋友Q1是什么型号?

功率管最好家个驱动芯片

网友E:
驱动功率管可以用IR2101系列的驱动芯片

网友F:
确实不必要R1,R2~

一般单片机足以带动了

网友G:
R2改成瓷片电容104

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