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排线直接焊接在印制板上用于生产,请问线头要采用

楼主(2008-10-26):
(无正文)

网友A:
不需要什么措施

先上点锡就行了

网友B:
基本正常焊接就好,上锡就可以

网友C:
排线剥皮后浸一下锡就可以了。

网友D:
线头焊好后能打点胶固定会好点.

  只不过会增加工序, 老板会唠叨, 工人要骂.

楼主:
请问上什么胶比较好?

网友E:
re

可以用热缩管套下线头,反正接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