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用PWM控制直流比例电磁阀的开度,不知这个电路有没有问

楼主(2007-07-20):
(无正文)

网友A:
没弄过,但是感觉即使弄的话也得加电容虑一下波

网友B:
可能线性度不行,你的电路好象不对,电磁铁应该放到漏极

521也承受不了120V

网友C:
re

有问题,应该把pwm转换成电压去控电磁阀。

网友D:
对啊

我见别人用的就是把PWM转化成电压,然后来控制比例阀
楼主的这种用法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