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的低、中、高速的区分?

楼主(2007-07-20):
    各位好啊,想问个关于A/D芯片的低、中、高速的区分问题!
就是我看到网上都以A/D的转换效率来衡量,单位是SPS,可是大概是多少SPS以下为低速A/D芯片,多少以上是高速的,没这个概念啊,不知道怎么区分耶?
    还有转换时间的计算是不是:转换时间=标明的SPS的倒数啊?

网友A:
我也不懂

帮顶,来高手解答一下啊

楼主:
没人回答

    感谢LS的,每人回答,自己也顶一个先~~~

网友B:
这个可能也没有明确定义吧

符合要求就行,管它什么速度...

网友C:
低、中、高速a/d

低、中、高速
10NS一次完成模数。
10us一次完成模数。
100us一次完成模数。
区别100us的,人家10ns的都采了1万次模数,你才1次。区别在这。
若你不介意其中的1万次,你可以采用一次的100us的模数.

网友D:
LS说的是

其实只要能满足你自己的要求就可以啦

楼主:
说的有道理

    在实用时是够用就行的呢!!只是想了解下而已~~~呵呵!好象1MSPS以上的就称为高速的呢!
    不过这个问题还是想知道答案啊:“转换时间的计算是不是:转换时间=标明的SPS的倒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