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高手给我解释下加变量alarmflag的意思

楼主(2008-10-27):
if((P6IN&0x02)==0)  //p6.1=input
             {if(alarmflag==0)
                 {
                P2OUT |=ptt3;//out=1   alarm
                 /////////////////////
                 sendbuff[0]=0x01;// power on

                sendflag=0;//send data to next station
                 sendlong=10;
               alarmflag=1;
                  }

如果我去掉alarmflag  程序好像运行也可以
if((P6IN&0x02)==0)  //p6.1=input
             {  P2OUT |=ptt3;//out=1   alarm
                 /////////////////////
                 sendbuff[0]=0x01;// power on

                sendflag=0;//send data to next station
                 sendlong=10;

                  }

网友A:
你就贴出这么点程序,谁能看懂啊?

网友B:
呵呵,alarmflag 就是 Alarm Flag

网友C:
LZ给的程序太少了

网友D:
看样子alarmflag似乎用于标示程序已经运行过.

网友E:
减少重复运行

不管是中断还是主程序,只有第一次触发的时候,启动alarm,以后重复触发,则不重复启动alarm..........

网友F: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