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高手帮忙

楼主(2007-07-20):
我要完成pda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我已经可以做到pda与pc串口通信,pc也可以与单片机通信,但是pda与单片机却串口通信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有做过的吗?有什么经验说说!

网友A:
应该不会

是不是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逻辑电平问题

网友C:
还不都是一样,要注意TTL电平和RS232电平哟,楼上都提到过的

  只不过单片机不好调试和监控罢了,用仿真器联调会方便些。

楼主:
哦!

我还真没想到这。那pda的电平和单片机的电平不一样吗?

网友D:
串行驱动器

   用一片串行驱动器吧。

楼主:
串行驱动器是什么呀?

没用过呀!

楼主:
现在的问题

pda发什么不同控制数,单片机好象接到的都是一个相同的数,不知道问题在哪?逻辑电平我测了,高电平是5v。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帮忙分析一下!

我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是不是pda发数的格式和单片机接收的格式不同呀?

楼主:
还有的人说

我用的pda带的串口线不可以,要用什么交叉线才可以!

网友A:
没有的事

和pc机可以通讯,一定和单片机可以通讯。

除非是我们上面分析的问题:1。电平问题 2。波特率问题

楼主:
这两个也应该没问题

因为pc和单片机也能通信了,波特率我一定是设成一样的9600。电平我也看了,在发送的时候,有高电平出现呀。

网友A:
那就吃不准了

楼主:
其他人有知道的吗?

帮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