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51晶振问题。。。

楼主(2007-07-21):
1、一款单片机如果资料上说晶振最高可到12M,那么是不是只要接小于12M的
任何晶振都可以吗?甚至自己任意外接一个小于12M频率源都可以吗?
2、有单片机上介绍说RC最高可到 8M,而CRYSTAL 可到12M,什么原因造成两者不一致呢?
先向各位回帖者表示谢意。。。。。。

网友A:
1)就那么个意思;2)可能是工艺不同(也有结构的问题)

网友B:
好像是与电压幅度有关

使用RC时费电,同样的驱动能力频率就受限,二晶振就相对RC省电,pinlv可以做的高点

网友C:
RE:

1、对全静态设计的MCU适用,否则,对最低工作频率有个限定。
2、因分布电容的影响,当RC的频率太高时,频率的稳定性不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