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单片机做个调制解调器,都需要什么芯片?

楼主(2007-07-21):
想用单片机做个调制解调器,不一定速度要很快。需要用到什么芯片哪方面的资料?

网友A:
要个Modem芯片

CMX、RTI、TDK都可以。

楼主:
请问在哪能找到相关资料呢?

在哪能找到相关资料呢?有没有谁做成功的案例呢?

网友B:
conexant也可以看看

以前最好的贺氏modem是用rockwell公司的做的,诸如336芯片什么的,现在被conexant公司收购了,可以看看它的产品。www.conexant.com

网友A:
找TDK的代理。

楼主:
再哪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呢?

在哪能找到相关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