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学习型遥控器学习空调的开关机码,怎么不适用所有空调

楼主(2007-07-21):
试过大部分空调都可以学习后实现对空调的开关机,可是有一小部分空调不行,分析应该是发出去的红外码与学到的不一致,接收头采用的HS0038,MCU是自带4KEEPROM芯片,请问各位怎么看?

网友A:
学习机不能兼容所有模式

比如频率之类

网友B:
空调遥控器的码是变化的

只能学习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