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模块时序

楼主(2007-07-22):
各位好!!本人第一次写驱动,是写液晶显示模块的!写了很久,还是没用!于是就参照了下工程师门写的!终于有用了!自己的问题就出在时序上面

楼主:
补充

其中RS高低是表示写指令还是数据,RW是读写信号,这两个都没出现问题,问题就出现在读写使能E, 写指令或者数据时候需要E由高拉成低,我也这样做了,可是我出错就在我E再没变成高,我以为不要紧,谁知不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E由低变高的时候需要延长一段时间,其实对这个时序问题我一直不是很懂,其中那些表示时间的字母更是不懂,望高手给予详解!!

网友A:
注意基本概念:边沿锁存、处理时间、时钟频率

网友B:
回答

e是边沿有效,脉宽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要置高e后要延时一下在拉低,形成下降沿,就形成一个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C:
回答

“其中那些表示时间的字母”应该去查数据手册,那里有详细的数据与说明,有的是要求大于某个时间,有的是要求小于某个时间,应该遵守这些要求,器件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想问

自己写写驱动应该有意义吧

网友D:
动手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