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51单片机,上电后不运行

楼主(2008-10-28):
我用的是P89V51RD2,44脚TQFP封装的,上电后,晶振正常,ALE有输出,但是程序不能运行,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复位是好的,已测过了,单片机也换过了。

另:谁有FLASH拍烧写的资料,给发一份吧。

网友A:
用调试器调试一下

网友B:
俺都用Flash Magic下载,选2.45版试试

网友C:
要么是程序没有正确烧录,要么是未选择内部程序存储器

网友D:
是不是把Bootloader擦掉了

我前段时前刚好用过这个片子,工厂烧程序时选择了先擦除后编程,结果把Block 1给擦掉了,用户程序就跑不起来,后来把Bootloader写回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