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试过磁珠电感串联用的么?

楼主(2008-10-28):
一般磁珠可以用来作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隔离以及滤高频等等,现在我有这么个数模混合的小系统,3.3V的直流,我弄成了下面的形式:

数字3.3V→10μH电感→100M/200Ω磁珠→模拟3.3V
                                      ↓
                                     负载
                                      ↓
数字DGND←10μH电感←100M/200Ω磁珠←模拟AGND

其实本来只有电感隔离的,我多此一举加了2个磁珠进去,请问各位:会发生什么惊人的事么?

网友A:
不会有什么问题

电压可能会有点变化,如果在器件允许范围内不会有问题,还有就是功率要在允许范围内,不放心就做个烧机实验

网友B:
地回路一般不要加人电感和磁珠

电源回路只加磁珠就可以了

楼主:
明白了..

因为后接负载的满载电流不过就40~50mA,所以功率应该没问题,顺便明天去试试看只加磁珠时看看模拟部分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