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预烧一遍才能跑

楼主(2008-10-29):
我用ARM7开发板做项目,要实现步进电机和液晶显示功能,当两个模块分开跑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当嵌入到OS系统时,关电源或者关调试软件,再开再烧,LCD模块很正常,但步进电机转不起来,但如果把以前步进电机单独模块先预烧一次,之后的OS系统就很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望指导!谢谢!

网友A:
KAO,不是你自己设计的把?

网友B:
你说是不是管教使能时有匆突呢?我在想先找使能段!

楼主:
更奇怪的是

更奇怪的是我在合成的系统中把执行任务中的LCD部分全部屏蔽掉了,电机还是不转,把它与原来的电机代码相比较(包括启动代码)没有找出什么不同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呢?

楼主:
他的问题其实就是:

当两个模块分开跑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当嵌入到OS系统时,关电源或者关调试软件,再开再烧,LCD模块很正常,但步进电机转不起来,但如果把以前步进电机单独模块先预烧一次,之后的OS系统就很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更奇怪的是我在合成的系统中把执行任务中的LCD部分全部屏蔽掉了,电机还是不转,把它与原来的电机代码相比较(包括启动代码)没有找出什么不同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呢?

网友C:
你把程序烧进去后,断电后重起一遍,看能否正常?

我做过51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7楼!

可还是不行,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网友D:
是不是烧错了位置了

楼主:
烧错位置是什么意思?

这里只有一个单片机,步进电机模板上只有CPLD和驱动电路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编译器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E:
。。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