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炉如何获得锅检测信号

楼主(2008-10-29):
请教电磁炉如何获得锅检测信号,请各位高手告知

网友A:
看看别人的炉子就知道了吧

网友B:
貌似有一个传感器在陶瓷盘下面.

貌似有一个传感器在陶瓷盘下面,我第一次拆开还以为是霍尔元件,不过上网搜了一下,说是铁质传感器.

网友C:
涡流传感器

把铁锅看成是一个次级线圈。

网友D:
陶瓷板下面的是热敏电阻

单片机发出一个试探脉冲(检锅),然后检测自由震荡频率,进而确定锅的大小,材质,以及有无锅,这是起始状态,正常工作时监测电流,如果电流突然减小,说明锅具移开

网友E:
清一色监测电流的方法

网友F(2010-11-25):
谢了,了解检锅了!

网友G:
拆过一个,确实看到一个传感器,但是当时没搞清楚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H:
楼上的,那是温度传感器,正确来说,应是一个温度开关,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温度传感器我知道,是面晶板下面那个,美的的电磁炉装的是透明的玻璃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