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怪问题

楼主(2007-07-23):
我的芯片可以烧写进去程序,但就是运行不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有些简单的程序可以运行,比如p1当做跑马灯,就行

网友A:
多半是程序问题, 要先软仿真,再用硬件实现

网友B:
这也是怪问题吗?

楼主:
用别的芯片就没事儿,放在同一块开发板上,烧同样的程序就可

用别的芯片就没事儿,放在同一块开发板上,烧同样的程序就可以,会是里面的定时器之类的模块坏掉吗

网友C:
有的时候是编程器不好,你的情况可能就是片子的问题

楼主:
真有芯片有这中坏法,我也没办法了,头一遭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D:
这块芯片坏了.

网友E:
EA接高了么

网友F:
我倒觉得硬件问题可能性大些哦

网友G:
应该接了

楼主:
呵呵

用的是isp下载程序和线,
芯片放一段时间又好了,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今天有碰到一个问题,自己用热释电传感器做了两级放大电路
竟然一会能工作,一会又不感应,灵敏度在线性变化,又怪了点

网友H: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吧

楼主:
又想了想

请问大家会不会是灌入io口的电流太大了,烧坏了里面的某些功能模块?
我好象没加限流电阻,直接把五伏的电源加到io口上过

网友I:
对IO口限流还没听说过,

要么就是上拉,要么就是下拉,使IO得到很可靠的高低电平.

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