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单片机用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7-23):
  求助两个单片机用串口通讯,采用485通讯用那个芯片比较好呢?我初步选用max485,在网上也看了不少max485硬件部分的不少资料,但是无花八门.有路过的
用过这个芯片谈一下看法.用过其他485芯片的也可以.谢谢.

                   我邮箱地址:lvjian0601@126.com

网友A:
美信的芯片不是很好吗!

美信的芯片不是很好吗!质量有保证

楼主:
有max485,双单片机的电路图吗?可以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B:
先搞清楚485通讯的原理

   不要一上来就问电路图,搞清楚了原理自然就清楚了。BB有一份485/422 Specification的文档,如们很不错。国内相关的书页一大堆

网友C:
先自己看看,遇到问题再来问哈,这里还是有很多热心人的

网友D:
用起来很简单的。

只要把两个485的AB线对应相连就可以了,编程时,要记得在使用485前,把控制收发的口线设置一下。另外,一定要注意,AB线上的上下拉电阻一定要有,不象资料上所说的可以没有,我就是吃了它的亏。

网友E:
赞4楼

   4楼的建议才是正途。LZ如若想要真正学到计数,甚至成为技术牛人,就应当如4楼所言。
   另 B&B Electronics的资料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