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一个12V,2W的直流电机,用什么芯片好啊?

楼主(2008-10-30):
(无正文)

网友A:
用什么调?是否要正反转?是否正负双电源?

成本要求?
散热条件?
....

楼主:
用89C52来控制电机,要求能正反转,正单电源!

成本要求在50元以下,没有具体的散热条件!

楼主:
等于就是用单片机来控制一个微型真空抽气泵~

等于就是用单片机来控制一个微型真空抽气泵,从而来控制抽气泵的抽气量!~

网友B:
借人气问个问题

直流电机使用PWM控制转速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C:
12V,2W

根据公式:P=UI,将P=2,U=12代入,解出I还不到0.17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