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难以理解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0-30):
单片机的每一本说都有说的呀。

先说程序代码的存放,
要看芯片,如果是8031系列的话,只能用外部ROM,程序只能放外部。
如果是8051那就有内部ROM(包括FLASH),有个问题,就是8051可否外部ROM呢?这里就有个EA脚选择了。当EA为0时,选择外部ROM,当EA为1时,用内部ROM,但是当地址选择是0x0FFF-0xFFFF时,还是选外部的。(书上这样说)

网友B:
自己决定

自己不决定的话就由编译器决定

网友C:
由程序决定

像买房一样,你买了一个30平的房子,住一个人不错,两个人凑合,再多住不下了,怎么办,买个大点的房子;用cpu 也一样,比如你程序有5K,普通at89C51肯定放不下了,换一个吧,at89c52就能够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