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74HC595的输出怎样实现LED的渐变

楼主(2008-10-30):
想要实现的效果是要做到对每个独立输出都能实现单独渐变功能。
PWM对595的输出好像束手无策,对74HC595的使能端使用PWM又不能实现想要的效果(这个效果只能整体渐变)。
请问各位有办法吗?过2招过来。

网友A:
不停的刷,刷,刷.....

网友B:
哈哈,嘻唰唰,嘻唰唰~~~~~~

网友C:
求出最小公约数

然后就刷吧.

楼主:
晕。。。。

你们在说什么?不准灌水。

网友D:
不停地给595发数据

网友E:
直接用并行芯片吧

楼主:
595就是串转并口的芯片啊

网友F:
就是

控制导通时间和关断时间比例实现渐变,先亮9ms然后关断1ms,重复n次(自己试吧),再亮8ms,关断2ms(重复n次)......

网友G:
2楼上不是说了方法吗

就是不停的刷,刷,刷.....

网友D:
什么年代呀!

二楼不是说了吗,不停的刷。也就是不停的给595发数据。

595的一个引脚来分析吧,正常来说,其刷新是20Hz,就是说50mS,当期是亮的时候是50mS,当其是黑的时候,也就是灭50mS。
我现在要渐变,也就是亮要分1,2,3,4,5等几级。
那我提高扫描,将50mS分为五次显示,那就10mS一次。当其是最亮时,我5次都亮,而4级亮时,我就4次亮,但最后一次不亮,其它同样的方法。
这样不就有5级不同的亮度了。

说简单点就是刷,不停地刷。

网友H:
2楼正解

楼主:
12楼兄弟说的内容我明白

但是,好像只能针对整体来说。对单个输出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A:
唉,你知道狗熊是怎么死的吗?

楼主:
服了楼上2位弟兄。

在一唱一和呢!!!!回帖最简洁了,能否详细说明下怎样实现嘛?

网友I:
见过笨的,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真笨,还是装笨,骗点击量???

网友G:
做技术的怎么连这点领悟能力都没有

12楼的方法说得这么明白了还看不懂?
哎!

楼主:
4楼说的最小公约数是怎样求出来的?

网友J:
在12楼基础上再稍微详细点说说!

假设有8个点【一块595正好】,每个点要有4级灰度,则每个点需要2个bit,比如00代表全黑,01代表稍亮,10代表亮,11代表最亮。那么一块595就有两个字节的数据。并且扫描三次为一副完整的画面。现假设第一点为黑,第二点为全亮,第三点为稍亮,第四点为亮,。。。那么第一次扫描时给595传送数据应该送0111xxxx,第二次送0101xxxx,第三次送0100xxxx,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点每次都不亮,第二个点亮三次,第三个点亮一次,第四个点亮2次,整体效果达到了每个点的亮度都不一样,当然要注意这三次扫描最慢要在50ms内完成,不然有闪烁!

网友K:
595只是串行接口芯片

至于PWM还是要不停的控制IO口高低.
其实PWM就是不停的IO口高低变化,只是高低的位置是动态的变化(占空比变化),用过定时器很容易做的,只是软件模拟频率不太高,否则效率太低,还可能处理不过来,用两个定时器更简单,一个控制IO变高,一个控制IO变低...

网友L:
也不要太挖苦了!

比如4个数码管,扫描周期5毫秒。
如果把5毫秒分成5个1毫秒,并单独控制是否点亮就可以控制亮度了。
也就是说扫描周期变成了1毫秒!

假如还不懂,是要被人挖苦了!

网友M:
2楼命中要害了

12楼的解释让外行都懂了

楼主(2010-01-31):
完全明白!谢谢各位!呵呵!

网友N(2011-06-29):
是某些人没看懂人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