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与5V单片机间的接口

楼主(2007-07-23):
只串一个100ohm的电阻行不行?
改如何连接是好呢?

网友A:
没有好办法,只有用电平转换电路或器件。

楼主:
一般用什么器件?74HC244?

网友B:
用CPLD或用3V单片机

网友C:
有芯便

试试MAX3377!好象可以!

网友D:
可以的

5V发送到3V时用电阻分压
3V到5V用二极管抬到3.7V左右,经实验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