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外部中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7-23):
我看到一个中断的问题不是很懂,想请教高手.

  在外部中断时,如果我已经把寄存器初始化,并设置为外部低电平触发,那么在外部中断发生时,单片机如何知道那段是中断子程序,我要如何做才能转到相应的子程序去.用的是51的

  如果用 if

goto

可能还比较好理解.

但是我就是没找到类似的语句.

网友A:
响应的是事件,而不是程序。

楼主:

???
还不是很懂,那如果发生了响应的话,接下来程序不是要保存寄存器的内容到SP什么,再转到中断处去执行(书上是这么说的),
如果按照你说的,发生中断,再说什么呢?我指的是不是执行对应的子程序吗??

楼主:

没有人再来解答一下吗??

我是比较菜,问的问题大家是不是不屑回答啊?

网友A:
根据不同的事件,执行不同的程序。保存事件前的状态和内

是必要的,而不是SP。如PSW、ACC等相关的,这些东西不是必须的(也可能在中断中,没有改变这些内容)。

网友B:
守在电话机旁等电话铃声响了什么都就明白了~~~

楼主:

楼上的老大就不要取笑我了,
哎,是太菜了.
不过现在也想学好点啊,呵呵

根据不同的事件,执行不同的程序。

这个好理解

如果说,在INT1有一个低电平的话,

我能理解的是

if P3_2==0 或者  while(P3_2==0)
在执行中断子程序,EX int什么的/

但是现在就是好象在别人写的代码里没发现类似的  语句去 转到对应的子程序..

就是发生中断时,后面的动作,

问题比较菜,,希望大家理解...

网友A:
呵呵,HOT说的就是明白。我就是苯

网友B:
他的程序入口在0x13处~~~

楼主:

恩,中断1的入口地址 在0X13,那就把中断子程序丢在以这个地址开头的一段寄存器里??

要用软件去实现这个过程的吧?

希望HOT大哥 写个比较简单的 例子

只要大概说明这个执行的过程就行了,真是万分感谢,

网友C:
回楼主

Hotpower 不是取笑,说的是实话。
外部中断发生时,程序自动转向某一地址(中断矢量),这个不用你操心,你只要把中断需要执行的程序放到这里就行了(用C语言,连这也不用操心)。当然,对可屏蔽中断来说条件是开了中断。“SP什么”也不用你操心。
既然“书上是这么说的”,回去再好好看看书,估计你根本没有看完全。

网友A:
强烈要求,倒!

楼主:

楼上大哥说的是,我比较早把学校用的一本单片机的教材完整看过,由于现在没用到单片机的东西,所以看的比较少,

只是前天看一段代码的时候,关于类似这个地方的没看懂,所以想请教一下,

楼主:

还有教材里的都是汇编,跟C好象不一样吧,

你只要把中断需要执行的程序放到这里就行了(用C语言,连这也不用操心)。

应该就是 你说的这个过程没搞明白了吧..0X13下面地址开始的一段内容存放中断子程序,就是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回楼主

用C你就不必操心,这个说过了。
用汇编,一般不能将整个中断程序放到地址0013H处,因为这里只能放8字节,只能在地址0013H处放一条跳转指令,跳到你的中断程序处,你的中断程序则随便放到哪里都行。

网友B:
INT=0时"嗵"的一声程序就自动跑到0x13去了~~~

网友A:
maychang说的地方叫“指针(向量)区”

网友C:
INT=0时"嗵"的一声程序就自动跑到0x13去了

干了这么多年,单片机"嗵"的一声从来没听见过。
倒是开关电源经常“嗵”的一声,冒一股烟,有时还冒火……

楼主:

大哥门
最好给个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有   a,b,c,d 4个子程序,现在INT1==0了,跳转到 0X13 去执行对应的 子程序,比如 到0013H  就是去执行子程序 a ,这个是如何 去写呢??

用  C 的....

谢谢了

网友A:
呵呵

“扑”一声,电容破了。

网友D:
问大家外部中断的一个问题

 a,b,c,d 4个子程序,现在INT1==0了,跳转到 0X13 去执行对应的 子程序,比如 到0013H

;;就是去执行子程序 a ,这个是如何 去写呢?
即然是013即是外部中断int1.
首先你的a,b,c,d;;4个子程序是完成什么功能??。
若你的A子程序相完成计数则这么写:
org 0h
ajmp beg
org 013h
ajmp int1a

org 30h
beg:
...
mov 30h,#00h

loop:
.ll
ajmp loop

..
(这int1a:相当于计数.当相对“嗵”一声到A,2声“嗵”到B..“嗵”完4声。
重头再听“嗵”一声到A,.“嗵”一声到b.“嗵”一声到c.“嗵”一声到d....
接着你再重头听“嗵”....哈....

int1a:
inc 30h
cjne a,#01,inbb
子程序(a)
“嗵”1声

inbb:
cjne a,#02,incc
子程序(B)
“嗵”2声

incc:cjne a,#03,indd
子程序(C)
“嗵”3声

indd:cjne a,#04,inexit
子程序(D)
“嗵”4声
 mov 30h,#00h(准备重头听)要不然得嗵256声才能听到嗵一声。

inexit:
reti

end

网友E:
嘿嘿

zifeiyuuuu这孩子脾气好,让你们给逗的成什么样了啊!呵呵
我给你一个框架吧,记得有机会请我喝酒,要啤的

//首先文件开头要包含必要的头文件,以及必要的标识符的定义
... ...

//然后是一些可能需要用到的函数,这里都简写了,具体需要什么写什么
void func1()
{
   ... ...
}

void func2()
{
   ... ...
}

... ...

void funcN()
{
   ... ...
}

//下面是主函数,C语言程序里必须有的
void main()
{
  ... ...
  EX0 = 1;//使能外部中断0
  EA  = 1;//使能中断总控制位

  while(1)  //注意这个死循环是必要的,否则程序执行到头了,PC继续往大里变,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
      ... ...          //需要写什么写什么
  }//在这个死循环里,外部中断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不用在上面打... ...的地方写任何代码来往中断处理函数里跳,下面的中断处理函数是自动的跳进跳出的
}

//下面这个就是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看见“interrupt  1”了吧?这是告诉C51编译器,这是外部中断0的中断处理函数。
//你想在中断处理函数里做什么就写什么好了!不过,你最好别去管什么SP,PSW,ACC等等等等的保护,该保护的C编译器已经给自动处理好了,你就当它是一个普通函数好了,只是要注意,一般要求中断处理函数的执行时间要尽量短为好,至于为什么,你应该找书看看就知道了
void EX0_ISR()   interrupt  1
{
    ... ...
}//中断函数结束的时候会自动跳回去的,你不用在上面打... ...的地方写任何代码往回跳(你也不知道该回到哪儿去,嘿嘿)

//最后再提醒一下:外部中断最好用边沿触发为好,用电平触发可能导致不应该的重复中断

网友F:
有趣有趣

楼主:

太阳之母 说的非常清楚明白,谢谢了.....

我今天和同学讨论了半天得到的也是这个结论

我想应该是 在类似"AT89C2051.H" 之类的头文件,所以可以这么做吧??

最后还是非常谢谢 所有的跟贴的大哥门,你们的帮忙会鼓励我一直前进的,谢谢了.

楼主:

忘了太阳之母的酒了,不好意思 ,自罚3杯先,,哈哈

网友G:
interrupt

我觉得只有“太阳之母”跟我看懂了楼主想说啥,其实楼主就是想问中断函数怎么写,怎么表明这是一个中断函数,不知道我说的的对不对,其实就是这样
void EX0_ISR()   interrupt  1
{
......
}
不同的中断后面的中断号不一样(传统51,0-4),堆栈压栈现场保护之类的事情编译器帮你做了

楼主:

不错不错,我就是要说这个意思,,
呵呵
谢谢了......

网友H:
据说中断的c51是这样写的

void EX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 ...
}

网友I:
"嗵",挺形象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