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控制的流水灯,灯为什么会不闪!!急!!

楼主(2007-07-24):
单片机控制的流水灯,灯为什么会不闪!!急!!

网友A:
re:

1:硬件电路没搭好,MCU不工作
2:闪的时间太快,人眼看不来.

网友B:
还有就是程序没有编好

网友C:
灯会亮吗?会暗吗?

会亮会暗就行

网友D:
延时有没有?太快看不清了

网友E:
电源加了么?有没有接反?

网友F:
哎!连个程序都没有啊,怎么帮你看呢?

网友G:
人眼视觉暂留

   人眼的视觉暂留约为:0.05至0.2秒

网友H:
随便说说

如果灯是亮的,那就是延时的问题了。你最好把程序贴出来  这样好解决问题啊

网友I:
还有一种可能

我第一次用的51是AT89S51。当时不懂,按着书上的电路没有给EA接VCC,结果系统就是不运行,不运行当然不能闪了……

网友J:
先保证能亮,再试一下灭...在亮与灭之间加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K(2007-09-13):
没办法帮!!!

网友L:
哈哈

12楼  你带了多少徒弟了,往往老师教徒弟单片机写第一个程序时,就是这么说的  哈哈

网友M:
lz哪里去了,让你们瞎操心,哈哈

网友N:
LZ的描述太笼统,没法下手

网友O:
把资料找全了,

很容易做成功的。
不太难的一个小实验。

网友P:
那示波器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像楼上说的可能性都由阿

网友Q:
lz呢,自己跑了?

网友R(2008-06-05):
呵呵

有延时吗

网友S:
呵呵

楼主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T(2008-11-02):
这么简单搞不定

自已要细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