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一个项目理论上能否用一片51单片机实现?

楼主(2007-07-24):
来自 2楼

网友A:
我想,首先考虑单片机资源够不够。例如你需要几个定时器,需要几个外部中断,……如果单片机片内资源不够,扩展后够不够。然后估计一下这些工作复杂性如何,需要多大存储量。

网友B:
对,先大体判断一下

首先要把程序的结构和大体的流程走一下,再做决定

网友C:
几个步骤

1、完整的了解MCU的资源、性能、价格等;
2、作个大致的实施方案,评估实现应用的资源需求;
3、结合不同方案的成本及需要采取的扩充手段,在已掌握的MCU系列中以性价比为原则进行选型。

网友D:
1。先明白要干什么(用户系统分析)

2。然后看用什么办法干?(调度算法与计算算法好不好对资源需求很关键)
3。如果觉得工程浩大有两条路走
a。分割算法或任务为基本单元(标准51单元能完成的,这个标准指的是你公司常备的51型号,不一定是基本8031,推而广之,AVR,PIC,ARM,FPGA,CPLD......),根据任务需求决定用几片.多片联动(占的体积大些)
b。如果可以决定型号,选择性价比好的,比如有的本来必须用DSP的算法目标,如果可以换个方法(查表等),也许在单片机就可以实现(例如语音生成等),也许有时候就是差在一点存储器上,换个好处理器或加大存储器,常常就解决了
c。如果学有余力,有时候用FPGA/CPLD解决部分对时间要求比较苛刻的应用,用一片51做管理也不是不可以

有了上面3步,估计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