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1302时钟芯片使用问题

楼主(2008-10-30):
我的da1302时钟芯片不起振,我现在怀疑我的控制字没写进去,我知道second的第七位要为0,但是我对时钟寄存器写入值后,在读取得到的仍然是0,应该说没有起振,对芯片寄存器的读取还是能正常进行的嘛!
   有人有这些方面的经验吗?指教一哈!

网友A:
re

应该是没有写使能寄存器吧。
enable :把0x8e写上0
disable:把0x8e写上0x80

楼主:
程序有错

问题是程序有错,所以连最基本的配置都没有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