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信号--不活动信号"怎么理解????

楼主(2007-07-24):
"RS232 的信号通过与地的电压级别来表示,每个信号使用一个线缆,与地线进行比较。这种接口对于低速的点到点的通讯很有用。例如,PC上使用的用来接鼠标或者调制解调器的串口等,一个端口接一个设备。由于 RS232 的信号需要地线,限制了线缆的长度,一般30到60米,主要针对局部的通讯。

RS485 使用了与 RS232 不同的原理。每个信号使用一对双绞线,如果把它们定为A和B,A是正电压而B是负电压时是活动信号,A是负电压而B是正电压时是不活动信号,RS485 的线缆可以达到1200米长,提供 2.5MB/s 的传输速度。
RS485 可以进行多点通讯,可以把多个设备连接在一起,有点象以太网。大部分的 RS485 系统使用主/从结构,每个从设备都有自己唯一的地址,只响应针对自己的数据包,这些数据包由主设备生成。"
    这段文字是我以下网址看到的.不理解其意思!!请大家帮忙!!!!
http://hi.baidu.com/bhhz/blog/item/7d5e0c10cbeccefec2ce79b1.html
因为我现在做RS485的通讯,但是就是把AB线与设备的BA相接才能正确.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是SN751765.

网友A:
因为是大家公用一条线路,所以平时是空闲的,靠偏置电阻

空闲时所有都处在接收状态(高阻,输入),不会影响总线电平

当任意一个有输出时是强推动,此时总线电平就只受输出端的影响了
别人也就同步接收到了

“RS485 的线缆可以达到1200米长,提供 2.5MB/s 的传输速度”这样说是不对的,距离越长能可靠工作的速率就越低,1200米能达到9600bps就很不错了

485的接线都是A接A,B接B,接错了逻辑1和0 就反了,你的“把AB线与设备的BA相接才能正确”肯定是哪个设备把AB搞反了

串口的停止信号是逻辑1,转成485就是A高B低,
你那个“活动信号”“不活动信号”也把电平搞反了哦

楼主:
谢谢!!!!!!!!

谢谢老师您的回答,我明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