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C编写数码管显示12345678

楼主(2007-07-24):
如题    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A:
如同Asm

   配合硬件电路,Asm与C代码的效果及处理方法没啥区别。

楼主:
 但是我用汇编不能实现  才想到用C的
  最好发个可行的程序过来我调调

网友B:
就是编码的问题呀

说个例子吧,把0123456789的显示码存起来,例如可以放在一个数组里,然后用需要显示的数字做偏移量,就得到了显示码,然后输出就行了。

当然,细节的东西要看你的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