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的时候,如何看内部数据存储器的内容?

楼主(2007-07-24):
好像只能看到程序存储器的内容

网友A:
打入“d:数据存储器地址”

直接打入地址,是看到默认的程序存储器的内容,
如果需要查看数据存储器的内容,则必须在地址
前加上“d:”,这样就可以观察到数据存储器的
内容。

网友B:
D;I: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