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高低位倒置的算法

楼主(2008-10-31):
因为128x32的点阵lcd要倒过来看,所以遇到了字节高低位倒置的问题。
目前只我知道最直接的方法,用移位的方法把每一个bit都跟1相与,这样就要有128x32个比特跟1相与,而且还要做将近 128x32 次移位。
我觉得这算法好笨,大家有没有好的算法呀,用c,好几年不用汇编了:-)

网友A:
把线反着接呗

网友B:
楼上的办法好

基本上就是屏蔽位,然后移位相加的办法
查查C51里是不是交换的宏

网友C:
半查表法

网友D:
查表的方法处理倒是挺快的

网友E:
RE

二楼说的方法简单,既然要把数据倒置,不如把总线倒置。不过,要是没有排线连接的话,用查表法也可以,只是会增加代码量

网友F:
楼主查一下历史贴,这我以前问过

我是128*64

网友G:
如果经常来21ic应该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及答案了

原来那张帖里,“平常人”的思路让人豁然开朗……

楼主:
:-)

看来这里应该有讨论过了,网上随便一搜索也是大把的论坛讨论过的。
正如00所说,半字节查表应该是比较合算的

网友B:
半字节查表法效率也不见得高

如果表格存储在CODE区,对于51系列的,执行效率和移位屏蔽差不多吧?

网友D:
楼上说得不错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1楼: Bits SWAP 13 CYS 51 ASM

         SWAP A       ; C 32107654
         MOV C, ACC.6 ; 2 32107654
         RRC C        ; 4 23210765
         MOV ACC.5,C  ; 4 23410765
         MOV C, ACC.4 ; 1 23410765
         RRC A        ; 5 12341076
         MOV ACC.3,C  ; 5 12345076
         MOV C, ACC.2 ; 0 12345076
         RRC A        ; 6 01234507
         MOV ACC.1,C  ; 6 01234567
************************************************
用51实现的话,上面的程序13个指令周期,16字节代码
用半字节查表法实现的话大概是16个指令周期,19字节代码

网友G:
ARM核怎么办?

网友I:
我汇编改过

原来正显示,后来要将屏转180度看,编写了一个宏,一下子搞定。
C就不清楚了

网友J:
记得以前有个用IO法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