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进入ISP/IAP,什么样的特定字符序列最适合?

楼主(2008-10-31):
汽车电子提出过,复位时串口收到N个特定字符即进入ISP/IAP。
我构想了一种串口序列,如附图(该序列重复发送,直到单片机有反应)。
结合了Break/IDLE和特定字符序列。
各位有什么好的想法,讨论一下。

几个需求和原则:
1、很少的机会误进入ISP/IAP。
2、各种PC机的串口(原生的、USB转的)都能输出。
3、方便单片机进行自动波特率的时钟测量/校准工作。
4、最好与RESET信号分离,即上位机重复输出这个序列,而无需知道单片机何时复位。
5、单片机中的检测程序简单。

网友A:
为什么要进入ISP状态,更新程序??

楼主:
呵呵,当然是啦。

有特定序列-->进入ISP/IAP,更新程序。
无特定序列-->运行应用程序。

现有mcu都采用检测某个管脚的电平来选择进入ISP。

网友A:
没用过ISP功能

自己编了一个串口更新程序的启动代码

网友B:
直接发送命令不就完了?干嘛搞这么复杂呢?

 命令本身就是有校验的,出错几率很小,可靠一点还可以在命令后面加几个字节的密码

网友C:
应用程序里处理一个启动bootloader的命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