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低电平输入Iol怎么只有75uA,那么接个led都要加缓冲了

楼主(2007-07-25):
还有,为什么51的pdf上没有高电平输出电流Ioh

网友A:
P1、P3的驱动能力比较强,上拉接LED没有问题

网友B:
P0口的低电平驱动能力最强

网友C:
用51的IO口接需要上拉的LED是失败的设计

楼主:
偶准备接个灯用三极管缓冲一下

网友C:
可以

直接下拉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