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上一个PT2262/PT2240的"软遥控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7-25):
不好意思,贴不上

原理图:

楼主:
上传不了啊!

网友A:
看不到图

  我猜应该是用单片机模拟2262执行编码操作,这东西有些时候用得着的,想当年就是用单片机模拟VD5026发码与VD5027通讯做消防报警系统的。我现在只用成品遥控器,成品遥控器性价比很好的。

楼主:
版主就是版主,不错!

是的,就是PT2262/PT2240的模拟器.
当初做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调试而作:
1, 给客户做的汽车防盗器,经常要改功能,又是上班时间偷偷干私活,不能带硬件去. 所以就只能在Proteus中调试.所以做了这个"软遥控器".

2, 有些朋友想做软件解码,在硬件不具备时,用这个也很方便.还可以连上KEIL来做仿真,真的很方便!

可惜传不上!

网友A:
哪楼主肯定对PT2272理解得比较透彻啰

  不妨讲讲PT2272如何计算振荡频率,现在用430K的振荡电阻,要用到下图的a时间。我在用软件解码PT2262的脉冲串。
二、解码原理
    上面是PT2262的一段波形,可以看到一组一组的字码,每组字码之间有同步码隔开,所以我们如果用单片机软件解码时,程序只要判断出同步码,然后对后面的字码进行脉冲宽度识别即可。
2262每次发射时至少发射4组字码,2272只有在连续两次检测到相同的地址码加数据码时才会把数据码中的“1”驱动相应的数据输出端为高电平和驱动VT端同步为高电平。因为无线发射的特点,第一组字码非常容易受零电平干扰,往往会产生误码,所以程序可以丢弃处理。
下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PT2262的波形特征:
振荡频率 f=2*1000*16/Rosc(kΩ)   kHz    其中Rosc为振荡电阻
这里我们选用的是一种比较常用的频率f≈10 kHz, Rosc=3.3MΩ(以下同)。
下图是振荡频率与码位波形的对应关系:
同步码头波形:
PT2262有三种编码:0,1,和悬空(表示为f)。
1、  数据“0”发送的码位如下:
2、  数据“1”发送的码位如下:
3、  数据“f”发送的码位如下:
有了以上具体的波形,我们就可以进行软件解码了。T2262每次至少发送4次编码,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检测11ms宽度的同步码头,有码头才开始进行编码解码,无码头则继续等待。当收到码头时,还要检测是否已经收到过码头,若无,则丢弃第一次编码的信号,以防止误码。
从编码图中可以看出,每一位码字都是从低电平开始到高电平,到低电平,再到高电平。为了检测方便,在接收端我们把编码信号进行了180°倒相,使码位开始的上升沿转化为下降沿,这样当我们使用MCS51系列单片机解码时可使用中断方式及时截获编码。从编码图中还可以看出,每一位码字都可以分成两段,我们以每段中的电平宽度来描述码位:
码位第一段第二段数值表示反码表示
0窄窄0011
1宽宽1100
f窄宽0110
无效码宽窄1001

软件解码方法1(反码):
从第一个下降沿开始延时700us左右,检测电平高低,记为A1,再检测第二个下降沿,延时700us左右,检测电平高低,记为A2,这样一个码位就可以译出来了,连续检测12个码位。
软件解码方法2(反码):
从第一个下降沿开始记时,并不断检测电平变化,一有电平变化,立即记录电平宽度B1,再继续记时直至出现第二个下降沿,记录两个下降沿的间隔B2,重复以上步骤,得到B3,B4,判断B1,B2,B3,B4是否在各自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是则保存B1,B3,译出一个码位,否则认为误码,丢弃。连续正确检测12个码位。
两种解码方式各有优缺点如下:
解码方式优点缺点
1程序简单,CPU开销少解码精度差
2程序复杂,CPU开销大解码精度较高

为了获得较高的解码精度,我们推荐使用方法2,以避免大量的干扰信号的误解码。

网友B:
把图片上传到Blog啊

楼主:
计算频率就不懂得了,但是量过.

计算就不必了,SPEC上也只给出曲线,没有计算方法.
经常用的也就几种,用示波器量过:

;  Fosc ~= 160KHz
;  a ~= 1/160KHz = 6.25us
;  T = 32a ~= 190us
;
;  with osc resistor 2.2M(12V Vcc),
;  Fosc ~= 125KHz
;  a ~= 1/125KHz = 8us
;  T = 32a ~= 256us

;  with osc resistor 2.7M(12V Vcc),
;  Fosc ~= 100KHz

供参考!

网友A:
谢谢楼上给了个参考数据

  这东西还得靠自力更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