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除了义隆还有别的8位MCU内含运算放大器吗?

楼主(2008-10-31):
(无正文)

网友A:
除了EMC,你还知道哪家MCU ?

网友B:
LS有意思~~

网友A:
呵呵,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答案。。。

网友C:
是比较器还是运放?

我还真找不到哪家的MCU不含比较器的。

网友D:
哈哈,楼主应该是义隆的推销员。

不妨告诉你吧,中颍,合泰、松翰都有。具体型号你自己找吧,松翰的好像在语音系列;

网友E:
LS,sonix不只在语音系列,有8BIT机,还有USB接口的

sonix现在已经推出了flash系列mcu

楼主:
呵呵,各位误解了

首先,我不是什么推销员,
其次,是运放而不是比较器,
最后,我用的MCU种类很少,8位机中主要是用51系列。

有个项目受成本和PCB面积限制,希望MCU中能有运放,是用来监测高边电流是否超标,所以请大家支招。

网友D:
楼主做那类产品的?

习惯用51还是精简指令集的MCU?

楼主:
re

mcu倒是无所谓,只要内含的运放能够满足高边电流(12v)测量就好。

网友F:
塞普拉斯的

还不止一个呢,放大倍数可编程。